新手帖 单片机控制CPLD读取SRAM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read_write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
      mcu_oe    : in    std_logic;
      mcu_we    : in    std_logic;
      mcu_data     : 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

architecture sram of read_write is
begin
PROCESS(clk,mcu_oe,mcu_we)
  BEGIN
  IF clk = '1' THEN
      IF mcu_oe = '0' THEN      -- 单片机从SRAM读取书据
        mcu_data <= sram_data;
      ELSE
        mcu_data <= "ZZZZZZZZ" ;   --空闲时数据线为高阻态
      END IF;

      IF mcu_we='0' THEN        -- 单片机将数据写入SRAM
       sram_data <=mcu_data;
      ELSE
        sram_data<= "ZZZZZZZZ" ;
      END IF;

    END IF;
  ELSE
    sram_data <= "ZZZZZZZZ" ;
  END IF ;
  END;
END;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read_write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
mcu_oe : in std_logic;
mcu_we : in std_logic;
mcu_data : 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

architecture sram of read_write is
begin
PROCESS(clk,mcu_oe,mcu_we)
BEGIN
IF clk = '1' THEN
IF mcu_oe = '0' THEN -- 单片机从SRAM读取书据
mcu_data <= sram_data;
ELSE
mcu_data <= "ZZZZZZZZ" ; --空闲时数据线为高阻态
END IF;

IF mcu_we='0' THEN -- 单片机将数据写入SRAM
sram_data <=mcu_data;
ELSE
sram_data<= "ZZZZZZZZ" ;
END IF;

ELSE
sram_data <= "ZZZZZZZZ" ;
END IF ;
END;
END;

网友:
挺有意思的,单片机控制CPLD?CPLD自己就是一个IC了,可以自己独立工作的,为什么还用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