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应急灯所提供套件详情

楼主:
确定配件:

1、外壳: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64941-1-1.html

2、 AC-DC适配器(18V/1A)

可选配件:

 3、Li+电池包(12V/1.3AH,内置保护板)——也可单独选择电源,但是要注意安全第一;

 4、LED:暂定提供19个草帽灯: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64960-1-1.html

                 ——也可单独选择HBLED

 LED公共母板(根据设计选配):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77959-1-2.html

MAXIM芯片:

5、MAXIM样片申请快速通道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65787-1-1.html;(请大家根据自己DIY应急灯项目需要自行申请)

MAXIM工程师推荐的几款芯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76479-1-1.html

选型时,请大家注意,所选芯片是否适合手工焊接。

请大家跟帖,说明自己所需配件名称,可以着手画电路图和布线了,请尽量在9月26日前完成。

网友:
占个座哈,我先报哈

我用如下备件:

1,19个白光LED
2,电源适配器一根
3,壳一套
4,MAX846A 一片
5,MAX1553两片
6,锂电池一组

我想就这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原理图,大家看看吧。提点意见!电池管理部分的参数设置我没仔细看,懂的帮忙看一下

网友:
占座

占个座哈,我先报哈我用如下备件: 1,19个白光LED 2,电源适配器一根 3,壳一套 4,MAX846A 一片 5,MAX1553两片 6 max16384 2片 6,锂电池一组 电路板一块 申请联合做板芯片再确认 我想就这些了

网友:
报名报名!!!虽然没抢到沙发和板凳,要知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甜. 我用如下备件: 1,19个白光LED 2,电源适配器一根 3,壳一套 4,MAX846A 两片 5,MAX1553两片 6,MAX649两片 6,锂电池一组电路板一块 申请联合做板芯片再确认

网友:
板子是每人的设计都打板啊  芯片任选 选自己合适的就可以

网友:
1,19个白光LED
2,电源适配器一个
3,壳一套
4,MAX846A 1片
5,MAX1916 2片
6,MAX1553 2片
7,锂电池一组

先也是这么多吧!~

最近出差在外,都快一个月了。不知道我自己申请的片子到了没有。回去才能知道。
为我们的机器人事业尽力

网友:
我的方案需要的配件(好像我的是比较少的,嗯嗯,比较经济~~)
1 锂电池组               1个
2  草帽灯                18个
3  灯壳                  1个
4 18V 1A的电源适配器     1个
5 MAX1924                                    1片
6 MAX8790A                                  1片

注:
1 因为配合MAX1924芯片的使用,所以需要锂电池组可以单独抽出每个电池的正极(即三个串联,抽出中间两个头,加上正负极端子,共四个头)
2 关于芯片具体封装型号的选择,还要再看看数据手册,稍后。

另外PS:芯片申请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网友:
1,18个白光LED 2,电源适配器一个 3,壳一套 4,MAX846A 2片 5,MAX1916 2片 6,MAX1553 2片 7,锂电池

网友:
MAXIM芯片大家可以自行申请了:
5、MAXIM样片申请快速通道: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65787-1-1.html;(请大家根据自己DIY应急灯项目需要自行申请)

网友:
DIY应急灯

1,25个草帽白光LED(以防万一)
2,塑壳一套(希望先提供塑壳进行3D建模然后在设计PCB板框)
3,电源适配器一个
4,MAX846A 一片(芯片最好能都多给一个,(*^__^*) 嘻嘻……)
5,MAX1553两片(同上)
6.MAX1916 2片
7.MAX649两片
8.MAX1924
9,锂电池一组
10DC 12V 30X30双滚珠轴承.散热风扇一个
11.双刀双掷电源总开关一个,轻触开关2个
12.89S52 (TQFP封装)1片
先说这么多吧,电路板可以自己用热转印法制作,希望坛主先提供塑壳,进行机械3D虚拟建模,在设计PCB板框及内部结构设计,最后进行PCB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5个草帽白光LED(以防万一) 2,塑壳一套(希望先提供塑壳进行3D建模然后在设计PCB板框) 3,电源适配器一个 4,MAX846A 一片(芯片最好能都多给一个,(*^__^*) 嘻嘻……) 5,MAX1553两片(同上) 6.MAX1916 2片 ...

考虑到运费比外壳贵,能否找个详细的装配尺寸图传上来 到最后一起邮寄外壳?

网友:
那得麻烦楼主用游标卡尺详细标注尺寸,关键尺寸要非常详细,模型建的越精确,效果越好,O(∩_∩)O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西门正在帮忙画  今天可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5个草帽白光LED(以防万一) 2,塑壳一套(希望先提供塑壳进行3D建模然后在设计PCB板框) 3,电源适配器一个 4,MAX846A 一片(芯片最好能都多给一个,(*^__^*) 嘻嘻……) 5,MAX1553两片(同上) 6.MAX1916 2片 ...

外壳上LED布局已发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671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