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上电启动时功耗电流究竟有多少?

楼主:
lpc1114上电启动时功耗电流究竟有多少?我的系统上电时发现电流超过20ma,没有任何外围器件,迷惑中!

网友:
这是周工的测试,启动时电流可能会大一点:

网友:
注意上拉下拉,外围器件,你把所有的外围全断开

另外,就是把pll调低。
低功耗需要技巧。

网友:
20ma挂个光片子,确实偏高,看看是不是片子的漏电流。发热不???还有得电源芯片自己的静态电流过大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