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建议】请提出你认为合理的版块分类

楼主:
目前咱们版块的分类如下,有朋友反映有些重复或者有些定义不清,所以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网友:
个人建议哈。。。。。

我觉得吧
1.  以具体技术分类,如ARM论坛 ,cortex论坛等。去掉电子技术应用论坛,应为不管什么应用总是基于某种技术的,如:汽车电子:有基于CORTEX的,也有基于AVR的。。。。
2.  吸引一些开源项目进驻论坛

: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以技术为核心来划分吧,一般讨论不会直接看哪个行业的,覆盖面太广啦,只是某种技术的具体应用而言。支持源代码讨论区,不管是硬件编程还是软件编程,离不开源代码的。

网友:
以技术来划分吧,如51、430、ARM、M3、FPGA、DSP等,开源、购物和DIY才能吸引人气

网友:
技术论坛设以下分坛:模拟电子,FPGA,51,AVR,STM32,ARM,TI-DSP,ADI-DSP,FPGA,PCB,linux应用编程,linux驱动

网友:
想细分开,的确是有难度,呵呵。都是相通的东西,呵呵。建议参照2@1ic等网站,其实以前的分类就可以的啦,呵呵

网友:
分的太细人多还好,人少都没有人进去,反而效果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赞同 :)

所以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看看什么角度是最适合大家使用的

网友:
电子应用技术,可以取消了。分别归到电子电路设计技术里,电子电路设计技术里按 lelee007 说的分就很好啦,大而精好,大而杂就不好了

网友:
将技术细分的想法很好,我们会尝试。但是要取消电子应用技术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仔细思考。

网友:
呵呵,真是不好意思,昨天琳子姐让我看看,结果看了一眼,没啥意见,所以就一直没回帖,现在想想,还是至少回个贴支持一下的。
那个,我倒是觉得,很多板块可以合并一下的,比如那个 会员专区,提建议,公告什么的,这类东西应该比较少,应该合并。
以技术划分和 以应用划分都是必要的,但是觉得都没必要划分得太细,至少应用划分那个,其实就可以把五个板块合成一个或者两个。
休闲一下,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 工作这些事 跟 笑笑闹闹聊聊 不是一回事,但工作那些比较正儿八经的都在技术板块里了,这里应该也是比较轻松的,或者扯淡的,何不合并在一起。
额,对的对的,我的意思就是多合并,板块少了,看了就不会乱七八糟。
还有哪些 DIY活动的,原则上我是觉得应该一个活动分一个板块的,但是,有一些时间久了,而且其实活动也几乎结束了,就没有必要再占着一个位置,但是又不能不要,所以我想可以找个折中的方法,不是有论坛专题么,就把其中的精华帖子的链接做在哪里好了,然后整个论坛再设置一个相当于 “潜意识空间”一样的放置大量时间久远的散乱帖子,只要把链接留着,放在相关专题内就可以找到了,这样整理以后,应该会使板块少很多。

网友:
在分类上可能需要改进,有些基本没有讨论气氛的版块是否可以考虑取消,列一个“其它”之类的版块……
是不是可以根据一定的热门程度进行排列,方便大家讨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的分类方法没有想出来,大体上有一个想法,仅供参考。

分类原则:
1)分类不要太细,过于细分,会发现一个话题在几个分类中讨论都可以,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看到目录也会头晕。
2)分类又不要过于简洁,过于简洁,把一些不相关的内容放在一个目录,阅读起来干扰较多。
似乎得在这两条原则之间找出平衡点。

就目前现在的分类目录来看,个人感觉这个目录是不完整的,是可以再改进的。
1)作为综合性论坛,EDA方面的似乎缺了些什么。
2)模拟电路设计、数字电路设计和软件(程序)设计,从理论到实际上应该可以区分开,现有分类没有明显区分开,数字电路和编程目录分散在几个子分类之中。
3)有没有增加一个科学内容或者数学内容的目录,电子工程师应该也需要数学方面的讨论。
4)电源管理目录似乎刻意在限制电源内容讨论的范围。
5)有没有必要增加机器人和自动控制方面的目录。

以上是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先收着 呵呵 :)我们一点点消化

网友:
强烈建议增设传感器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