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聚焦】揭秘蜱虫“咬人门”事件,彰显生命的脆弱!——竟然“无药可治”!?

楼主:
导读:
今年夏天,河南商城县,有多人被一种叫做蜱的小虫子咬伤,不治身亡,引起村民恐慌。据了解,当地去年已出现死亡病例,但今年尤其多,成为蜱虫“重灾区”。目前,国内还未分离出病原体,也不清楚它的传播途径,只是参考国际研究得知,蜱虫携带的病毒,能侵染人体细胞,致使人体血小板、白细胞锐减,并具传染性。

蜱虫到底为何为?
何方神圣?!
咬人会导致人的死亡?
无药可治?
导致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

1楼:蜱虫为何物?
2楼:蜱虫的生活
3楼:蜱虫的生存环境
4楼:蜱虫致病
5楼:蜱虫咬人图片(胆小误入)
6楼:蜱虫视频(胆小勿入)

◆◆◆◆◆◆◆◆◆◆◆◆◆◆◆◆◆◆◆◆◆◆◆◆◆◆◆◆◆◆◆◆◆◆◆◆

UUC

网友:
蜱虫为何物? 蜱属于寄螨目、蜱总科。成虫在躯体背面有壳质化较强的盾板,通称为硬蜱,属硬蜱科;无盾板者,通称为软蜱,属软蜱科。全世界已发现的约800余种,计硬蜱科约700多种,软蜱科约150种,纳蜱科1种。我国已记录的硬蜱科约100种,软蜱科10种。蜱是许多种脊椎动物体表的暂时性寄生虫,是一些人兽共患病的传播媒介和贮存宿主。 蜱虫 虫体椭圆形,未吸血时腹背扁平,背面稍隆起,成虫体长2~10mm;饱血后胀大如赤豆或蓖麻子状,大者可长达30mm。表皮革质,背面或具壳质化盾板。虫体分颚体和躯体两部份。 1.硬蜱   颚体也称假头,位于躯体前端,从背面可见到,由颚基、螯肢、口下板及须肢组成。颚基与躯体的前端相连接,是一个界限分明的骨化区,呈六角形、矩形或方形;雌蜱的颚基背面有1对孔区,有感觉及分泌体液帮助产卵的功能。螯肢1对,从颚基背面中央伸出,是重要的刺割器。口下板1块,位于螯肢腹面,与螯肢合拢时形成口腔。口下板腹面有倒齿,为吸血时固定于宿主皮肤内的附着器官。螯肢的两侧为须肢,由4节组成,第4节短小,嵌出于第3节端部腹面小凹陷内。   躯体呈袋状,大多褐色,两侧对称。雄蜱背面的盾板几乎覆盖着整个背面雌蜱的盾板仅占体   背前部的一部分,有的蜱在盾板后缘形成不同花饰称为缘垛。
腹面有足4对,每足6节,即基节、转节、股节、胫节、后跗节和跗节。基节上通常有距。足Ⅰ跗节背缘近端部具哈氏器(Haller's organ), 有嗅觉功能,末端有爪1对及垫 状爪间突1个。生殖孔位于腹面的前半,常在第Ⅱ、Ⅲ对足基节的水平线上。肛门位于躯体的后部,常有肛沟。气门一对,位于足Ⅳ基节的后外侧,气门板宽阔。雄蜱腹面有几丁质板,基数目因蜱的属种而不同。 2.软蜱   颚体在躯体腹面,从背面看不见。颚基背面无孔区。躯体背面无盾板,体表多呈颗粒状小疣,或具皱纹、盘状凹陷。气门板小,位于基节Ⅳ的前上方。生殖孔位于腹面的前部,两性特征不显著。肛门位于体中部或稍后,有些软蜱尚有肛前沟和肛后中沟及肛后横沟,分别位于肛门的前后方。各基节都无距刺,跗节虽有爪,但无爪垫。成虫及若虫足基节Ⅰ~Ⅱ之间有基节腺的开口。基节腺液的分泌,有调节水分和电解质及血淋巴成分的作用。在吸血时,病原体也随基节腺液的分泌污染宿主伤口而造成感染,例如钝缘蜱属的一些种类。

网友:
生活史

蜱虫

发 育过程分卵、幼虫、若虫和成虫四个时期。成虫吸血后交配落地,爬行在草根、树根、畜舍等处,在表层缝隙中产卵。产卵后雌蜱即干死,雄蜱一生可交配数次。卵 呈球形或椭圆形,大小约0.5~1mm,色淡黄至褐色,常堆集成团。在适宜条件下卵可在2~4周内孵出幼虫。幼虫形似若虫,但体小,有足3对,幼虫经 1~4周蜕皮为若虫。硬蜱若虫只一期,软蜱若虫经过1~6期不等。若虫有足4对,无生殖孔。再到宿主身上吸血,落地后再经1~4周蜕皮而为成虫。硬蜱完成 一代生活史所需时间由2个月至3年不等;多数软蜱需半年至两年。硬蜱寿命自1个月到数十个月不等;软蜱的成虫由于多次吸血和多次产卵,一般可活5、6年至 数十年。

  蜱在生活史中有更换宿主的现象,根据其更换宿主的次数可分为四种类型:①单宿主蜱:发育各期都在一个宿主体上,雌虫饱血后 落地产卵。如微小牛蜱(Boophilus microplus)。②二宿主蜱:幼虫发育为若虫在一个宿主体上,而成虫在另一个宿主体上寄生。如残缘璃眼蜱(Hyaloma detritum)。③三宿主蜱:幼虫、若虫、成虫分别在3个宿主体上寄生。如全沟硬蜱、草原革蜱。90%以上的硬蜱为三宿主蜱,蜱媒疾病的重要媒介大多 是三宿主蜱。④多宿主蜱:幼虫、各龄若虫和成虫以及雌蜱每次产卵前都需寻找宿主寄生吸血,每次饱血后离去。通常软蜱都属多宿主蜱。

网友:
1.产卵和孳生地

蜱虫

硬蜱多生活在森林、灌木丛、开阔的牧场、草原、山地的泥土中等。软蜱多栖息于家畜的圈舍、野生动物的洞穴、鸟巢及人房的缝隙中。

  雌蜱受精吸血后产卵,硬蜱一生产卵一次,饱血后在4~40天内全部产出,可产数百至数千个,因种而异。软蜱一生可产卵多次,一次产卵50~200个,总数可达千个。

2.吸血习性与宿主关系

   蜱的幼虫、若虫、雌雄成虫都吸血。宿主包括陆生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有些种类侵袭人体。多数蜱种的宿主很广泛,例如全沟硬蜱的宿主包括哺乳类 200种,鸟类120种和少数爬行类,并可侵袭人体。这在流行病学上有重要意义。硬蜱多在白天侵袭宿主,吸血时间较长,一般需要数天。软蜱多在夜间侵袭宿 主,吸血时间较短,一般数分钟到1小时。蜱的吸血量很大,各发育期饱血后可胀大几倍至几十倍,雌硬蜱甚至可达100多倍。

  蜱在宿主的寄生部位常有一定的选择性,一般在皮肤较薄,不易被搔动的部位。例如全沟硬蜱寄生在动物或人的颈部、耳后、腋窝、大腿内侧、阴部和腹股沟等处。微小牛蜱多寄生于牛的颈部肉垂和乳房,次为肩胛部。波斯锐缘蜱多寄生在家禽翅下和腿腋部。

3.分布与活动

   硬蜱多分布在开阔的自然界,如森林、灌木丛、草原、半荒漠地带。而不同蜱种的分布又与气候、土壤、植被和宿主有关,如全沟蜱多见于高纬度针阔混交林带, 而草原革蜱则生活在半荒漠草原,微小牛蜱分布于农耕地区。在同一地带的不同蜱种,其适应的环境有所不同,如黑龙江林区的蜱类,全沟蜱多于针阔混交林带,而 嗜群血蜱(Haemaphysalis concinna)则多见于林区的草甸。软蜱栖息隐蔽的场所,包括兽穴、鸟巢及人畜住处的缝隙里。

   蜱类寻觅宿主的方式:蜱的嗅觉敏锐,对动物的汗臭和CO2很敏感,当与宿主相距15m时,即可感知,由被动等待到活动等待,一旦接触宿主即攀登而上。如 栖息在森林地带的全沟硬蜱,成虫寻觅宿主时,多聚集在小路两旁的草尖及灌木枝叶的顶端等候,当宿主经过并与之接触时即爬附宿主;栖息在荒漠地带的亚东璃眼 蜱,多在地面活动,主动寻觅宿主;栖息在牲畜圈舍的蜱种,多在地面或爬上墙壁、木柱寻觅宿主。

  蜱的活动范围不大,一般为数十米。宿主的活动,特别是候鸟的季节迁移,对蜱类的散播起着重要作用。

4.季节消长和越冬

   气温、湿度、土壤、光周期、植被、宿主等都可影响蜱类的季节消长及活动。在温暖地区多数种类的蜱在春、夏、秋季活动,如全沟硬蜱成虫活动期在4~8月, 高峰在5~6月初,幼虫和若虫的活动季节较长,从早春4月持续至9~10月间,一般有两个高峰,主峰常在6~7月,次峰约在8~9月间。在炎热地区有些种 类在秋、冬、春季活动,如残缘璃眼蜱。软蜱因多在宿主洞巢内,故终年都可活动。

  蜱多数在栖息场所越冬,硬蜱可在动物的洞穴、土块、 枯枝落叶层中或宿主体上越冬。软蜱主要在宿主住处附近越冬。越冬虫期因种类而异。有的各虫期均可越冬,如硬蜱属中的多数种类;有的以成虫越冬,如革蜱属中 的所有种类;有的以若虫和成虫越冬,如血蜱属和软蜱中的一些种;有的以若虫越冬,如残缘璃眼蜱;有的以幼虫越冬,如微小牛蜱。

网友:
与疾病的关系

1.直接危害

蜱虫

蜱在叮刺吸血时多无痛感,但由于螯肢、口下板同时刺入宿主皮肤,可造成局部充血、水肿、急性炎症反应,还可引起继发性感染。

  有些硬蜱在叮刺吸血过程中唾液分泌的神经毒素可导致宿主运动性纤维的传导障碍,引起上行性肌肉麻痹现象,可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称为蜱瘫痪(tick paralysis)。多见于儿童,如能及时发现,将蜱除去,症状即可消除。此病在东北和山西曾有人体病例报告。

2.传播疾病

  ⑴森林脑炎: 是一种由森林脑炎病毒引起的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病,为森林区的自然疫源性疾病。我国主要的病媒蜱种为全沟硬蜱,病毒在蜱体内可长期保存,可经各变态期及经卵 传至下一代或第三、四代,并可在蜱体内越冬。本病多发生在5~8月,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林区,患者主要是伐木工人。此外,四川、河北、新 疆、云南等省和自治区也有病例发生。

  ⑵新疆出血热:是一种蜱媒急性传染病,是荒漠牧场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为一种 蜱媒RNA病毒。疫区牧场的绵羊及塔里木兔为主要传染源,急性期病人也可传染。传播媒介主要为亚东璃眼蜱,病原体可在蜱体内保存数月,并经卵传递。本病除 经蜱传播外,羊血经皮肤伤口,及医务人员接触急性期病人新鲜血液后,也可感染发病。在我国流行于新疆,患者主要是牧民,发病高峰期为4~5月份。

  ⑶蜱媒回归热: 又称地方性回归热,是由钝缘蜱传播的自然疫源性螺旋体病,不规则间歇发热为其主要临床特征。我国新疆有该病流行,其病原体,在南疆村镇型的为伊朗包柔氏螺 旋体(Borrelia persica),乳突钝缘蜱为传播媒介;北疆荒野型的为拉氏包柔氏螺旋体(B.latyshevyi),特突钝缘蜱为传播媒介。病原体可经卵传递。乳突 钝缘蜱可经卵传递8代,并能贮存14年。动物传染源主要是鼠类,病人也可作为本病的传染源。

  ⑷莱姆病:我国于 1985年夏在黑龙江海林县林区首次发现。病原体是伯氏包柔螺旋体(B.burgdorferi)。它是一种由硬蜱传播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好发于春、夏 季。我国主要媒介是全沟硬蜱,某些野生小型啮齿动物为贮存宿主。本病分布广泛,在五大洲20多个国家都有病例报告。我国已证实有20省、市、自治区有本病 流行。

  ⑸Q热:病原体为贝氏立克次体(Coxiella burneti)。本病临床特点为起病急骤。常在野生动物 (啮齿类)与家畜之间传播流行,牛、羊为人体Q热的主要传染源。感染方式主要由呼吸道吸入传播,也可通过消化道及蜱的叮咬、粪便污染伤口而感染。病原体能 在蜱体内长期存在,并经卵传递,如乳突钝缘蜱可贮存病原体2~10年。本病分布遍及世界各地,在我国已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证实有Q热存在。在流行区已 发现微小牛蜱、亚东璃眼蜱和铃头血蜱(Haemaphysalis companulata)自然感染。

  ⑹北亚蜱传立克次体病: 又称西伯利亚蜱传斑疹伤寒。病原体为西伯利亚立克次体(Rickettsia sibirica)。小啮齿动物为主要传染源,草原革蜱为其主要媒介,边缘革蜱(Dermacentor marginatus)也能传播。病原体可经卵传递,在蜱体内可存活2年。病原体可通过蜱的叮刺或蜱粪污染而感染。我国新疆、内蒙、黑龙江有本病存在。

  ⑺细菌性疾病: 蜱能传播一些细菌性疾病,如鼠疫、布氏杆菌病、野兔热。蜱能长时间保存一些病原菌,并经卵传递。例如鼠疫杆菌在草原革蜱成虫体内可保存509天;兔热杆菌 在拉合尔钝缘蜱(O.lahorensis)体内可存活200~700天,故蜱在保存这些病的自然疫源中起一定作用。防制原则

  1.环境防制 草原地带采用牧场轮换和牧场隔离办法灭蜱。结合垦荒,清除灌木杂草,清理禽畜圈舍,堵洞嵌缝以防蜱类孳生;捕杀啮齿动物。

  2.化学防制 蜱类栖息及越冬场所可喷洒敌敌畏、马拉硫磷、杀螟硫磷等。林区用六六六烟雾剂收效良好,牲畜可定期药浴杀蜱。

  3.个人防护 进入有蜱地区要穿五紧服,长袜长靴,戴防护帽。外露部位要涂布驱避剂,离开时应相互检查,勿将蜱带出疫区。

网友:
被蜱虫咬过的皮肤:

网友:
友情提示:胆小勿入

网友:
好恐怖,农民伯伯种菜时一定要小心

网友:
我的天啊
我以前见过
好像黄牛身上就有这玩意
太恐怖了

网友:
出入林区要带好护具~~~

网友:
翻旧帖,这个东北小兴安岭一带特别多,去森林转一圈,回来得里里外外彻底清理衣物,不然就中招了。那边叫“草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