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国产的?进口的?你选哪个?

楼主:
       从我进实验室就跟着去做了军品,到现在有两年时间了。芯片要求很苛刻,很少有国产的芯片;大都是订购从国外邮来,价格贵时间长都不说,问题是要看人家脸色,明明网站上有销售的就说订不到。

     有些芯片国内是有替代的,但是很少用怕质量不行,用国外的放心;可是这样国产的就不能用到实际的产品中,老是担心什么时候和老外干起仗来了把芯片一掐死,我们伟大的军队就没有东西用了。

     说说你的想:Q 法:如果是你你选择国产的,还是进口

网友:
怎么没有人响应呢?大家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好像一些比较常用的芯片,国产的可以,但是牵扯到AD DA 等 尤其是模拟方面的 还是用进口的

网友:
怎么说8位的我选STC的,32位我选进口的

;P

网友:
貌似许多国产的芯片也是吧国外的东西拿来封装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军品上用的温度特性至少都是要求-40~+70度的,国产的经常坏掉,后来就都不敢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片机我只用过AVR的,也是国外的,FPGA,CPLD,DSP还有一些视频方面的芯片清一色全是国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次感受到进口原装的伟大是一片FPGA,当时没焊好,有短路的地方,上电就看见管脚那直冒火星啊,心里突突的都不行了,重复上电能有3、4次最后居然没事一样,还能正常使用,真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我们一直认为军品的片子虽然贵,但是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我只用过AVR的,也是国外的,FPGA,CPLD,DSP还有一些视频方面的芯片清一色全是国外的。

国外的 是不是一般AD都有限制的 对军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购买的时候有时就会告诉订不到的,一般的都要2~3周的时间,样片肯定是申请不到军品的了,老外对军品很感冒!

网友:
国产的芯片不是很顶啊,唉

网友:
怏怏一大国,这点东西都不能生产,是民族的悲哀还是政府的无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政府的无能啊,是现在当头头的都腐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