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
有谁知道,如何在原理图中批量添加或修改某一种相似元件(譬如所有电阻)的封装?

麻烦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利用元件的显示特性,比如电阻,如果你都是调用RES 元件库,你可以利用RES元件库这一相同的属性,对所有元件的封装进行添加。如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Protel的软件版本可能不一样,不过接着你的指引,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