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求救!

楼主:
如何把两个后缀为 “**.Pcblib” 的pcb库合成一个pcb库 ?

网友:
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把一个*.PCBLIB库里面的元件拷贝到另外一个库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原来可以直接拷贝的!这种方法虽说简单,还算实用!再次感谢eel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