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灯外壳尺寸 LED布局与封装

楼主:
感谢西门帮忙 将外壳上LED的定位给出来了,供大家参考
呵呵 附DDB格式文件给大家:

指标为:直径110毫米(装灯杯位置)
反光杯小孔直径 5MM

--------------------------------------------------------

应急灯灯筒部分
大圆空间直径100MM
灯碗+PCB的厚度大约30MM
大圆空间深70MM。要减去“碗+PCB的厚度大约30MM”
灯碗+PCB的厚度,如果双面焊接,还要考虑散热空间。

电池体积:高10CM *宽 7CM 厚 4.7CM

电池的空间里尽量只放电池,不要放PCB和插座等,因为不好固定

y

网友:
上个JPG格式的图

上个JPG格式的图。我想把它放在灯碗的后面。背面固定LED,正面是恒流电路。。

 考虑到灯壳有三个固定孔,基本要将咱做的电路板固定在这个灯壳上,所以有正反面问题,请大家注意:

那个LED布局图 正面是电路板 背面焊接LED

灯壳内基本只有固定电池的孔,没有固定PCB的孔了

所以大家做电路时,要考虑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也得画PCB板么?

就是说除了装芯片的板子外,还得画这个灯板么?

网友:
还有要画的话,LED封装是多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考虑和控制电路的板子合二为一 呵呵

网友:
封装咱请教下探路者吧

网友:
以上数据单位为mm,封装为草帽型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两脚的间距是2.54mm,

线路板上的两脚的孔的直径颗设定为0.8mm 帽沿厚度是1.5mm, 帽的直径为4.8mm ,帽沿的直径是5.8m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收到,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