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校准怎么做啊?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00581

网友:
利用恒温水槽,单点、双点、或三点调校
一般精度单点调校即可
利用调校的结果,修改温度查表的数值

网友:
这个,针对的是个例啊
也就是说,每个传感器都要去调整,如果这样调整的话,就是在表上设定修改参数就是了
我是想,看看有没有自动校准的方法,也就是说不用做试验校准的那种
我想过一招,就是电流的方式

网友:
将工作量推给供应商,只要你有量

网友:
我就是供应商

网友:
那就分呗

网友:
这样就太麻烦了,我想知道有没有更优秀的东西

网友:
将同一型号的热敏电阻分成20个等级

网友:
你这个校准方式,就是零点校准,线性校准,满度校准。三个试验要做

网友:
你可以做一台自动分拣的机器来分拣
编号好,给客户

网友:
但是,我是做仪表的,我不是做传感器的
我是说,我这个仪表怎么用最好的办法来校准不太准的传感器
我一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来实现他

网友:
做仪表要精度,就老老实调校实的用恒温水槽

网友:
那就得一个表对应一个传感器了

网友:
谁说的?
调校后,就不能换传感器

网友:
换了传感器,就不准了

网友:
要换就得重新调校

网友:
因为传感器不一样,就得重新校准了
我是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让我的仪表,能自动的校准每一个传感器

网友:
我们公司一个2万多的表,换了一个传感器,调校费去了1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