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转换时的转向问题

楼主(2010-09-16):
电机星-三角转换时的转向问题
电机在星形时是(假定)正转,转换到三角形时会不会反转?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怎么样调方向?我说的是假设,在实际中我也没遇到。从电机学来说 这种情况是不是根本就不会发生?困扰了我好久,谢谢!
电机
怎么样
三角形

网友:
不会乱向,你可以画个图来推看看。
在三相电机中,只要有两相交叉就会换向。这是针对电源输入端来说的。
而针对绕组的另一端,只要交叉两根线,就会发生全部被交叉的现象,所以又回到起点。因而不存在像输入端那样,由于发生交叉而换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