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997 J-LINK KEIL

楼主:
LM3S9997 J-LINK KEIL 这几天做了个LM3S9997的最小系统。。。。

JTAG已经连接上了。。。读到的IDCODE是 0X4BA00477。。。然后用打开LM3S8662的一个LED例程。。。

有个错误。无法下载程序: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好像是无法查处。。。

希望知道的教教在下。。

版本和设置在下面这些图里

网友:
我上次,使用LM3S8962碰到上面的问题,使用JTAG连接上没有问题,没有报错!但是产生同你上面一下的问题。

后面我发现,是LM3S8962的复位管脚RC复位 长期处于复位状态,芯片不能正常工作造成,正确调试好该复位信号后,问题解决了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复位引脚定义是上横线RST。引脚一直高电平。。应该没复位吧。。。感觉是芯片没正常工作。。晶振没起振会不会有问题。。、、、OSC1是3.3V  另一个是0V 没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eeleader 。。能不能给个QQ。。好联系啊。。哈哈

网友:
帮顶,我没用过JLINK调LM3S的,我是自己做的一个LMLINK

网友:
巧了,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LZ难道还没搞定,如果不是复位问题,看一下电源正常工作否,配置正确否。如果这些都没问题,换一个J-LINK KEIL的线测试一下也可以。应该问题不大,毕竟这个芯片人家都拿来卖,肯定是没问题的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我的问题更奇怪,下载程序没有问题,运行/停止都没有问题,但是设不了断点,设断点的按钮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