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能有效地抑制通过空间传播的电磁干

楼主:
扰。采用屏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限制内

部的辐射电磁能越过某一区域;二是防止

外来的辐射进入某一区域。

屏蔽按其机理可分为电场屏蔽、磁场屏蔽

和电磁场屏蔽

电场屏蔽􀁡

为了获得良好的电场屏蔽效果,注意以下几点是必要的:

x 屏蔽板以靠近受保护物为好,而且屏蔽板的接地必须

良好。此举目的是增大C4的值;

x 屏蔽板的形状对屏蔽效能的高低有明显影响。例如,

全封闭的金属盒可以有最好的电场屏蔽效果,而开孔

或带缝隙的屏蔽盒,其屏蔽效能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

影响。此举主要是影响剩余电容C1′的值;

x 屏蔽板的材料以良导体为好,但对厚度并无要求,只

要有足够强度就可以了。

网友:
磁场屏蔽的处理
􀁡磁场屏蔽通常是对直流或甚低频磁场的屏蔽,其
效果比对电场屏蔽和电磁场屏蔽要差得多,因此
磁场屏蔽是个棘手的问题。
􀁡磁场屏蔽主要是依赖高导磁材料所具有的低磁
阻,对磁通起着分路的作用,使得屏蔽体内部的
磁场大大减弱

网友:
提高磁场屏蔽效能的主要措施有:

x 选用高导磁率的材料,如坡莫合金;

x 增加屏蔽体的壁厚;

以上两条均是为了减少屏蔽体的磁阻;

x 被屏蔽的物体不要安排在紧靠屏蔽体的位置上,以

尽量减少通过被屏蔽物体体内的磁通;

x 注意磁屏蔽体的结构设计,凡接缝、通风孔等均可

能增加磁屏蔽体的磁阻,从而降低屏蔽效果。为

此,可以让缝隙或长条形通风孔循着磁场方向分

布,这有利于屏蔽体在磁场方向的磁阻减小;

x 对于强磁场的屏蔽可采用双层磁屏蔽体的结构。对

要屏蔽外部强磁场的,则屏蔽体外层要选用不易磁

饱和的材料,如硅钢等;而内部可选用容易达到饱

和的高导磁材料,如坡莫合金等。反之,如果要屏

蔽内部强磁场时,则材料排列次序要倒过来。在安

装内外两层屏蔽体时,要注意彼此间的磁绝缘。当

没有接地要求时,可用绝缘材料做支撑件。若需要

接地时,可选用非铁磁材料(如铜、铝)做支撑

件。但从屏蔽体能兼有防止电场感应的目的出发,

一般还是要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