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场屏蔽的机理 续

楼主:
与前面已讲述的电场屏蔽及磁场屏蔽的机理不同,电磁屏

蔽对于电磁波的衰减有三种不同的机理:

x 当电磁波在到达屏蔽体表面时,由于空气与金属的交界面上

阻抗的不连续,对入射波产生的反射。这种反射不要求屏蔽

材料必须有一定厚度,只要求交界面上的不连续;

x 未被表面反射掉而进入屏蔽体的能量,在体内向前传播的过

程中,被屏蔽材料所衰减。这种物理过程被称为吸收;

x 在屏蔽体内尚未衰减掉的剩余能量,传到材料的另一表面

时,在遇到金属与空气不连续的交界面时,会形成再次反

射,并重新返回屏蔽体内。这种反射在两个金属的交界面上

可能有多次的反射。

􀁡屏蔽效能SARB dB

􀁡

网友:
上式中A为吸收损耗,R为反射损耗,B为

正或负的修正项;当A大于15dB时,B可忽

略不计,B是由屏蔽体内反射波所引起的。

􀁡上式中的各项可以视为相对于铜材料的导

电系数σ和导磁率μ,频率f(Hz)以及所

存在的各种物理参数的函数。

机壳或屏蔽盒之屏蔽

结构材料

⌧适用于底板和机壳的材料大多数是良导体,如铜、铝等,可

以屏蔽电场,主要的屏蔽机理是反射而不是吸收。

⌧对磁场的屏蔽需用铁磁材料,如高导磁率合金和铁。主要的

屏蔽机理是吸收而不是反射。

⌧在强电磁场环境中,要求材料能屏蔽电场和磁场两种成分,

因此需要结构上完好的铁磁材料。屏蔽效率直接受材料厚度

以及搭接和接地方法好坏的影响。

⌧对于塑料壳体,是在其内壁喷涂屏蔽层,或在汽塑时掺入金

属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