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安装

楼主:
􀁡首先,滤波器的外壳与设备

的金属机壳要有可靠的接触

。设备的金属机壳应该接大

地。

􀁡其次,滤波器引线与安装位置

也是很有讲究的问题。

网友:
滤波的特性

􀁡1 插入损耗是在装置滤波器前后负载端所接收能量之差

􀁡2 频率特性是在装置滤波器时插入损耗与频率之对应

值。

􀁡 3阻抗匹配

􀁡 4额定电压、电流

􀁡 5绝缘电阻

􀁡 6尺寸、重量

􀁡 7使用环境

􀁡 8可靠性

干扰的方式

􀁡共模干扰是指电源线对大地,或中线对大

地之间的电位差。

􀁡差模干扰存在于电源相线与中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