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电路板的电磁兼容性

楼主:
电路的合理布局

􀁡地线的设计

􀁡信号走线的设计

􀁡线路板层数的选择

􀁡器件的安排

PCBEMC分析基本定律

􀁡克希霍夫定律: 任何时域信号由源到负载的传输都必须构成一个完

整的回路,一个频域信号由源到负载的传输都必须有一个

最低阻抗的路径。

网友: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当穿过闭合导体回路所限定面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

时,在该回路上将产生感应电动势及其感应电流。感应电

动势的大小与磁通量的变化率成正比,其方向总是阻止该

回路磁通量的变化。

PCB走线的阻抗

􀁡走线的引线电感

􀁡 h:导线距地面的高度;w:导线宽度

􀁡 扁平导线

􀁡 s:长度;w:宽度

􀁡 两根载有同方向电流的导体

􀁡 当时,

􀁡 两根载有反方向电流的导体

􀁡

网友:
当导体相当近时, ,

L = 0.002In(2πh / w() uH/cm)

L = 0.25[In(2s / w + 0.5 + 0.2w/ s](nH)

M ) /( 2 ) 1 2

1 2 L =(L L − L + L − M

1 2 L = L ( ) / 2 1 L = L + M

L L L 2M 1 2 = + −
1 2 M = L = L L = 0
􀁡不相容原则进行分割
􀁡使用不同电源的电路要分开,电源线不相
交,不跨区;
􀁡A、D电路要分开
􀁡骚扰源与敏感器件分开
􀁡高速与低速数字电路分开
印制电路板的布局
􀁡当高速、中速和低速
数字电路混用时,在
印制板上要给它们分
配不同的布局区域。
􀁡对低电平模拟电路和
数字逻辑电路要尽可
能地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