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仿真出现负值?

楼主:
作了一个串口发送。仿真出现负值。
顶层模块为——
module read_txd(clkin,addr_read
//,num2
     );
input          clkin;
output  [ 7:0] addr_read;
//output [4:0]num2;

reg        txd;
reg        clk_bps;
reg [ 4:0] num = 5'd0;
reg [ 9:0] cnt = 10'd0;
reg [11:0] data_reg = 12'd0;
reg [ 7:0] addr_reg = 8'd0;
assign addr_read = addr_reg;
//assign num2 = num;

parameter period_cnt = 10'd2;
always @ (negedge clkin)
if(cnt == period_cnt)begin
  cnt <= 10'd0;
  clk_bps <= 1'b1; end
else begin
  cnt <= cnt+10'd1;
  clk_bps <= 1'b0; end

always @ (negedge clkin)
if (clk_bps)begin
num <= num + 5'd1;
case (num)
5'd0:  txd <= 1'b1;
5'd1:  txd <= 1'b0;
5'd2:  txd <= data_reg[0];
5'd3:  txd <= data_reg[1];
5'd4:  txd <= data_reg[2];
5'd5:  txd <= data_reg[3];
5'd6:  txd <= data_reg[4];
5'd7:  txd <= data_reg[5];
5'd8:  txd <= data_reg[6];
5'd9:  txd <= data_reg[7];
5'd10: txd <= 1'b1;
5'd11: txd <= 1'b0;
5'd12:  txd <= data_reg[8];
5'd13:  txd <= data_reg[9];
5'd14:  txd <= data_reg[10];
5'd15:  txd <= data_reg[11];
5'd16:  txd <= 1'b0;
5'd17:  txd <= 1'b0;
5'd18:  txd <= 1'b0;
default: begin txd <= 1'b0;
      if(addr_reg < 8'd166)
       addr_reg <= addr_reg + 8'd1;
       num <= 5'd0;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testbench为——
module test_v;
reg clkin;
wire [7:0] addr_read;
//wire [4:0] num2;

read_txd uut (
  .clkin(clkin),
  .addr_read(addr_read)
//.num2(num2)
  );
initial
  clkin = 0;

always #10 clkin = !clkin;

endmodule
结果地址递增到127之后便为-128,-127,-126。。。
如果把num引出,递增到15之后就变成-16,-15,-14,-13,0,1,2。。。地址递增的节点倒是对的。
不知问题出在哪了?
大侠指导一下吧!先谢过!

网友:
估计你把地址定义为有符号数了

网友:
应该是你把地址变量定义为负值了!!!!!!!!!!!!!!!!!!!!!!!!!

网友:
我的定义上文可见

默认应为无符号数。
你说的很对。我把显示改为无符号数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