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使用gcc的时候,链接找不到函数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49900581 群主:wangkj
这个函数是自己定义的,明明已经定义了
而且也实现了

网友:
多个文件的程序要分别编译
并且链接在一起

网友:
是分别编译的
分别生成了静态库
但是链接的时候链接另外一个库的时候就提示找不到函数

网友:
要指定包含另外一个库的

网友:
比如我有个gui目录,一个can目录,两个目录下分别生成了gui.a和can.a库,然后can目录下的一个c文件调用了gui目录下实现的一个函数,就提示找不到函数

网友:
要在链接命令里指定包含gui.a

网友:
而且并不是每次都这样,前两天函数比较少,可以通过,这两个源程序文件越来越多,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有指定

网友:
要不你学会用makefile
估计是顺序问题而已

网友:
嗯,有可能是顺序问题,因为去年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调整了一下顺序就ok了。但是这次随便怎么调整都不行

网友:
用IDE吧,就不用天天研究这种问题了

网友:
学会makefile就好了
只要指定哪个文件需要什么
就能自动决定顺序

网友:
唉 就是用的makefile,可能没写好
SUBDIRS += gui
SUBDIRS += file
SUBDIRS += fpga
SUBDIRS += knit
SUBDIRS += can
.PHONY : $(SUBDIRS)

LIBS += gui/gui.a
LIBS += file/file.a
LIBS += knit it.a
LIBS += fpga/fpga.a
LIBS += can/can.a
.PHONY : $(LIBS)

$(TARG): $(SUBDIRS) $(OBJS) $(LIBS) $(MINI_LIB) $(EXT_LIB) $(ECOS_OBJS)
    $(XLD) $(LDFLAGS) $(ECOS_GLOBAL_LDFLAGS) -o $(TARG) $(OBJS) $(LI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