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芯片,怀疑是压阻传感器。

楼主:
一片6脚的芯片,封装比SC70小些,就是TI所说的DRL封装。上面写着PD两个字母,后面还有个四分之三圆环(正下方有四分之一缺口,有点像欧姆的符号)。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压阻传感器(是测量大气压力的)。在电路中连接到了一个电流监测放大器的电流取样端口,因此怀疑是一个电流输出的压阻传感器。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样的芯片。

网友:
刚刚查了一下,那个DRL封装标准名称是SOT-553。

网友:
上个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小了,SOT-353只有1.7*1.7mm,上面的字根本拍不下来,而且上面的字是激光印刷的,只有在放大灯下侧着才能看出来

网友:
发图片

要发图片看看,一般小的芯片上面打的是代码
0755-82077070,61668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