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EMI滤波器

楼主:
1 概述
在电子设备供电电源上,存在有各种各样的外来干扰信号。很多电子设备本身,在完成其功能同时,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EMI信号,以及人为和大自然的EMI信号。这些EMI信号,通过传导和辐射的方式,影响着该环境里运行的电子设备。如图1.0是用示波器在220V/50Hz供电线上观测到的随机EMI信号。

这就是EMI信号;

电源EMI电磁干扰
(美)IBM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一台普通计算机装置每月都会遭受120多次电源干扰。且电源问题是造成美国45%以上的计算机装置丢失数据和发生故障的根本原因,对电源干扰的统计分析,如图1.1。其中脉冲干扰占39.5%。振荡瞬变占49%,这两项共占88.5%,是电源干扰的主要成分。电网中的负载切换、电网切换或其它各种故障都会使电网发生瞬变过程产生脉冲噪声,它通常也称瞬变噪声,其波形是一系列的单个脉冲或脉冲束。

网友:
针对以上电网瞬变电压的干扰,如何提高设备(产品)对EMI的抗扰度,采取有效可靠的措施之一就是EMI滤波器。众所周知,屏蔽是控制EMI信号辐射危害的最好帮手。在对付EMI信号的传导干扰和某些辐射传导干扰方面,电源EMI滤波器是极有效的器件。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要求助于它来控制其运行时产生的EMI信号,因而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

电源EMI滤波器,又称为电磁干扰滤波器、电网滤波器、电网噪声滤波器等等,或统称为EMI滤波器。它是一种低通滤波器,把直流、50Hz或400Hz的电源功率毫无衰减地传输到设备上,大大衰减经电源传入的EMI信号,保护设备免受其害。同时,又能有效地控制设备本身产生地EMI信号,防止它进入电网,污染电磁环境,危害其它设备。电源EMI滤波器是帮助电磁设备和系统满足有关电磁兼容性标准不可少的器件,如IEC、FCC、VDE、MIL-STD-461、GB9254和GB683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