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和差模干扰信号(续1)

楼主:
关于上述各式各样的EMI信号对电子设备的影响,可用图1.3所示的单相供电系统模型来说明。其中把相线(L)与地(E)和中线(N)与地(E)之间存在的EMI信号称之为共模干扰信号,即图1.3

的电压U1和U2。对于L、N线而言,共模干扰信号可视为在L和N线上传输的电位相等相位

相同的信号。把L和N之间存在的干扰信号U3称为差模干扰信号,也可把它视为在L和N线上有180度相位差的干扰信号。对于供电系统的传导干扰信号,都可以用共模和差模干扰信号来表示。并且也可把L-E和N-E上的共模干扰和L-N的差模干扰看做独立的EMI源;把L-E,N-E,L-N看做独立的网络窗口,来分析EMI信号的特性和设计抑制EMI信号的滤波网络;

网友:
如图1.4是单相电源EMI滤波器的基本结构
网虚线表示滤波器的金属屏蔽外壳。图1.4的电路中,有两只电感L1和L2,四只电容器Cx和Cy。如果把这个EMI滤波器插入到图1.3被干扰设备的供电电源入口处,即把滤波器的(电源)端接到被干扰设备的电源进线,滤波器的(负载)端接被干扰的设备。这样L1和Cy、L2和Cy分别构成L-E和N-E两对独立端口间的L型(反Γ)低通滤波器,如图1.5等效共模电路,用来抑制供电系统存在的共模EMI信号,使之无法进入设备。其中,L1和L2可以构成共模扼流圈,由于实际应用中电感L1和L2的电感量是不一定相等的。于是,L1和L2之差便是差模电感,它和Cx又构成L-N独立端口间的一个Π型低通滤波器,如图1.6等效差模电路,用来抑制电源上存在的差模EMI信号。从而实现供电系统EMI信号的抑制,保护供电系统内的设备不受其影响。

网友:
一看到模电就头疼,调试模拟电路更是麻烦,主啊,救救我吧

网友:
谢谢呀,学到了技术,

网友:
请问楼主的参数是如何选择的

网友:
不知道图1.5和图1.6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