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FPGA都可以干什么呢。。。

楼主:
额,我学了一段单片机,由于工作需要要学习FPGA,用的是xilinx的。恩,这两天看了一下资料,比较没头绪,,有点信心丧失:( ,所以请大家都来说一下自己觉得FPGA牛叉的地方,嘿嘿,也增加一下学习热情;P

FPGA达人也可以介绍一些学习方法与步骤什么的 ,多谢了。。。。。。

网友:
单片机能做的都能做,单片机不能做的他也能做

单片机等做的都能实现,A/D变换没做过,其他的我都实现了

网友:
只有FPGA容量足够大+模拟器件,FPGA基本上是万能的!

网友:
一切都能实现

呵,我就是销售FPGA芯片的,他的用处大了去了,小到民用大到航天,都有用到

网友:
在有的场合

并行处理比基于指令的快好多,简单例子:一个数据与四个门限比较,用基于MCU的,要好多时钟周期,首先去第一个然后送累加器比较,看结果在进行下一次比较,如果FPGA,一个数据并行送到4个比较器,一个时钟就完成4个比较结果

网友:
对,FPGA并行处理是强项,我最近也在学

网友:
FPGA就是千万门级的门电路构成,你可以完成任何数字电路及系统的设计···随心所欲,你甚至可以设计个微处理器出来,著名顶顶的NIOS就是例子,但是,一般用它多用在复杂时序电路中,其实FPGA的最大特长就是处理各种时序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就像搭积木一样,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个够有意思了不?

网友:
可以让太阳从东边或西边出来

结果让人费解时,你会说:“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经过一番较量,结果和预期终于一致了。你仿佛面向东方初升的太阳,心里万道金光!

网友:
FPGA不能吃……

网友:
FPGA,主要还是逻辑功能把,内置块RAM,PLL,DLL,乘法器,高速存储器IO,高速收发器。可能完成很多逻辑功能,数字电路能完成的功能FPGA多能完成,从低端74到高端的处理器,FPGA多能实现,FPGA的BANK范围很广,比如不同的BANK可以有1.8V,2.5V.3.3V等不同电压,可以用来连接不同电压的系统。FPGA可能实现各种逻辑并行处理大量数据,数据吞吐量不是通用DSP等能比的,现在ASIC的成本很高,用FPGA来实现ASIC也是现在很流行的做法,厂家多有很多原型开发平台。
处理模拟信号信号处理要在前端、后端加模拟部分的电路了,通常就是人们说的AD,DA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吃的。把FPGA包在馒头里,可以当桃吃。FPGA就是桃核,但桃核砸开只有点东西可以吃,而FPGA却能做很多事情(只要你想)。哈哈!跑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答的真牛啊,FPGA就是块万用板,我觉得除了高计算比较费劲,其他的什么都能做

网友:
FPGA可以做饰品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
总的来的可以把硬件电路集成到一个片子上

;P

网友:
谢谢大家了,嘿嘿,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如果楼主不小心把FPGA烧坏的话,以后就可以拿来煎蛋吃。。。。。

:L :L

网友:
没想到FPGA这么强大。。。。。。。。   学习了!

网友:
其实只适合高性能要求并行处理的场合而已,如果是串行处浪费太多资源还不如用单片机,没你想的那么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