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芯片功能大全

楼主:
74系列芯片功能大全

这里是常用74系列芯片功能大全很有收藏价值

7400 TTL 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1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2 TTL 2
输入端四或非门
7403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4 TTL
六反相器
7405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7406 TTL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高压驱动器
7407 TTL
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驱动器
7408 TTL 2
输入端四与门
7409 TTL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门
7410 TTL 3
输入端3与非门
74107 TTL
带清除主从双J-K触发器
74109 TTL
带预置清除正触发双J-K触发器
7411 TTL 3
输入端3与门
74112 TTL
带预置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12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非门
74121 TTL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2 TTL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3 TTL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5 TTL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26 TTL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3 TTL 4
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32 TTL 2
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33 TTL 13
输入端与非门
74136 TTL
四异或门
74138 TTL 3-8
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39 TTL
2-4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4 TTL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145 TTL BCD—
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15 TTL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74150 TTL 16
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74151 TTL 8
1数据选择器
74153 TTL
41数据选择器
74154 TTL 4
线—16线译码器
74155 TTL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6 TTL
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7 TTL
同相输出四21数据选择器
74158 TTL
反相输出四21数据选择器
7416 TTL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74160 TTL
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1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2 TTL
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3 TTL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4 TTL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5 TTL
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6 TTL
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169 TTL
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7417 TTL
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驱动器
74170 TTL
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74173 TTL
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174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74175 TTL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74180 TTL 9
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74181 TTL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185 TTL
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74190 TTL BCD
同步加/减计数器
74191 TTL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192 TTL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3 TTL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4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195 TTL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196 TTL
十进制/-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197 TTL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7420 TTL 4
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1 TTL 4
输入端双与门
7422 TTL
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21 TTL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240 TTL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1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3 TTL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4 TTL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5 TTL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7 TTL BCD—7
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74248 TTL BCD—7
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74249 TTL BCD—7
段译码/开路输出驱动器
74251 TTL
三态输出8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3 TTL
三态输出双4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6 TTL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257 TTL
三态原码四2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8 TTL
三态反码四2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9 TTL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7426 TTL 2
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
74260 TTL 5
输入端双或非门
74266 TTL 2
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27 TTL 3
输入端三或非门
74273 TTL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74279 TTL
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7428 TTL 2
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283 TTL 4
位二进制全加器
74290 TTL
/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293 TTL
/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295 TTL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298 TTL
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299 TTL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30 TTL 8
输入端与非门
7432 TTL 2
输入端四或门
74322 TTL
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323 TTL
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存贮寄存器
7433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74347 TTL BCD—7
段译码器/驱动器
74352 TTL
4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53 TTL
三态输出双4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67 TTL 4/2
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8 TTL 4/2
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375 TTL 4
位双稳态锁存器
74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40 TTL 4
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42 TTL BCD—
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352 TTL
4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53 TTL
三态输出双4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65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6 TTL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67 TTL 4/2
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8 TTL 4/2
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7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73 TTL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37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375 TTL 4
位双稳态锁存器
74377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378 TTL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379 TTL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38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80 TTL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39 TTL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393 TTL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40 TTL 4
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42 TTL BCD—
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447 TTL BCD—7
段译码器/驱动器
7445 TTL BCD—
十进制代码转换/驱动器
74450 TTL 16:1
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51 TTL
8: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53 TTL
4: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6 TTL BCD—7
段低有效译码/驱动器
74460 TTL
十位比较器
74461 TTL
八进制计数器
74465 TTL
三态同相2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6 TTL
三态反相2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74467 TTL
三态同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8 TTL
三态反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9 TTL
八位双向计数器
7447 TTL BCD—7
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
7448 TTL BCD—7
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744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74491 TTL 十位计数器
74498 TTL
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7450 TTL 2-3/2-2
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502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03 TTL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1 TTL 2-3/2-2
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533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534 TTL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54 TTL
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74540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7455 TTL 4
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74563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74564 TTL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D触发器
74573 TTL
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74574 TTL
八位三态输出D触发器
74645 TTL
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74670 TTL
三态输出4×4寄存器堆
7473 TTL
带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74 TTL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7476 TTL
带预置清除双J-K触发器
7483 TTL
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7485 TTL
四位数字比较器
7486 TTL 2
输入端四异或门
7490 TTL
可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93 TTL
可二/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7495 TTL
四位并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7497 TTL 6
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

门电路
CD4000
3输入端或非门
CD4001
2输入端或非门 *
CD4002
4输入端或非门
CD4007
双互补对加反向器
CD4009
六反向缓冲/变换器
CD4011
2输入端与非门 *
CD4012
4输入端与非门
CD4023
2输入端与非门
CD4025
2输入端与非门
CD4030
2输入端异或门
CD4041
四同相/反向缓冲器
CD4048 8
输入端可扩展多功能门 *
CD4049
六反相缓冲/变换器 *
CD4050
六同相缓冲/变换器
CD4068 8
输入端与门/与非门
CD4069
六反相器 *
CD4070
2输入异或门
CD4071
2输入端或门 *
CD4072
4输入端或门
CD4073
3输入端与门
CD4075
3输入端或门
CD4077
四异或非门
CD4078 8
输入端与非门/或门
CD4081
2输入端与门 *
CD4082
4输入端与非门
CD4085
22输入端与或非门
CD4086
2输入端可扩展与或非门
CD40104 TTL
至高电平CMOS转换器
CD40106
六施密特触发器
CD40107
2输入端与非缓冲/驱动器
CD40109
四低-高电平位移器
CD4501
三多输入门
CD4052
六反向缓冲器(三态输出)*
CD4503
六同相缓冲器(三态输出)
CD4504 6TTL
CMOS同级移相器
CD4506
双可扩展AIO
CD4507
四异或门
CD4519 4
位与/或选择器
CD4530
5输入多数逻辑门
CD4572
四反向器加二输入或非门加二输入与非门
CD4599 8
位可寻址锁存器 *
**********************************************************************
触发器
CD4013
D触发器 *
CD4027
JK触发器 *
CD4042
四锁存D型触发器 *
CD4043
四三态R-S锁存触发器(“1”触发) *
CD4044
四三态R-S锁存触发器(“0”触发)
CD4047
单稳态触发/无稳多谐振荡器
CD4093
2输入端施密特触发器 *
CD4098
双单稳态触发器 *
CD4099 8
位可寻址锁存器 *
CD4508
4位锁存触发器
CD4528
双单稳态触发器(CD4098管脚相同,只是313脚复位开关为高电平有效)*
CD4538
精密单稳多谐振荡器
CD4583
双施密特触发器
CD4584
六施密特触发器
CD4599 8
位可寻址锁存器
**********************************************************************
计数器
CD4017
十进制计数/分配器 *
CD4020 14
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分频器 *
CD4022
八进制计数/分配器 *
CD4024 7
位二进制串行计数器/分频器
CD4029
可预置数可逆计数器(4位二进制或BCD码) *
CD4040 12
二进制串行计数器/分频器 *
CD4045 12
位计数/缓冲器
CD4059
四十进制N分频器
CD4060 14
二进制串行计数器/分频器和振荡器 *
CD4095 3
输入端J-K触发器(相同J-K输入端)
CD4096 3
输入端J-K触发器(相反和相同J-K输入端)
CD40110
十进制加/减计数/锁存/7端译码/驱动器
CD40160
可预置数BCD加计数器(异步复位) *
CD40161
可预置数4位二进制加计数器(R非=0时,CP上脉冲复位)(异步复位) *
CD40162
可预置数BCD加计数器(同步复位) *
CD40163
可预置数4位二进制加计数器(R非=0时,CP上脉冲复位)(同步复位) *
CD40192
可预置数BCD/减计数器 *
CD40193
可预置数4位二进制加/减计数器 *
CD4510
可预置BCD/减计数器 *
CD4516
可预置4位二进制加/减计数器 *
CD4518
BCD同步加计数器 *
CD4520
双同步4位二进制加计数器 *
CD4521 24
级频率分频器
CD4522
可预置数BCD同步1/N加计数器 *
CD4526
可预置数4位二进制同步1/N加计数器*
CD4534
实时与译码计数器
CD4536
可编程定时器
CD4541
可编程定时器
CD4553 3
数字BCD计数器
CD4568
相位比较器/可编程计数器
CD4569
双可预置BCD/二进制计数器
CD4597 8
位总线相容计数/锁存器
CD4598 8
位总线相容可建地址锁存器
**********************************************************************
译码器
CD4511 BCD
锁存/7段译码器/驱动器 *
CD4514 4
位锁存/4-16线译码器
CD4515 4
位锁存/4-16线译码器(负逻辑输出)
CD4026
十进制计数/7段译码器(适用于时钟计时电路,利用C端的功能可方便的实现6012分频)
CD4028 BCD-
十进制译码器 *
CD4033
十进制计数/7段译码器 *
CD4054 4
位液晶显示驱动
CD4055 BCD-7
段码/液晶驱动
CD4056 BCD-7
段码/驱动
CD40102 8
位可预置同步减法计时器(BCD
CD40103 8
位可预置同步减法计时器(二进制)
CD4513 BCD-
锁存/7端译码/驱动器(无效“0”不显)
CD4514 4
位锁存/4线—16线译码器(输出“1” *
CD4515 4
位锁存/4线—16线译码器(输出“0” *
CD4543 BCD-
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
CD4544 BCD-
锁存/7段译码/驱动器——波动闭锁
CD4547 BCD-
锁存/7段译码/大电流驱动器
CD4555
双二进制41译码器/分离器(输出“1” *
CD4556
双二进制41译码器/分离器(输出“0” *
CD4558 BCD-7
段译码
CD4555
双二进制41译码器/分离器
CD4556
双二进制41译码器/分离器(负逻辑输出)
**********************************************************************
移位寄存器
CD4006 18位串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CD4014 8
位串入/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
CD4015
4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
CD4021 8
位串入/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
CD4031 64
位移位寄存器
CD4034 8
位通用总线寄存器
CD4035 4
位串入/并入串出/并出移位寄存器 *
CD4076 4
线D型寄存器
CD4094 8
位移位/存储总线寄存器
CD40100 32
位左移/右移
CD40105
先进先出寄存器
CD40108 4×4
多端口寄存器阵列
CD40194 4
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器(左移/右移) *
CD40195 4
位并入/串入并出/串出移位寄存器 *
CD4517 64
位移位寄存器
CD45490
连续的近似值寄存器
CD4562 128
位静态移位寄存器
CD4580 4×4
多端寄存器
**********************************************************************
模拟开关和数据选择器
CD4016 四联双向开关
CD4019
四与或选择器【Qn=(An*Ka)+(Bn*Kb) *
CD4051
单八路模拟开关 *
CD4052
4路模拟开关
CD4053
2路模拟开关
CD4066
四双向模拟开关 *
CD4067
单十六路模拟开关 *
CD4097
双八路模拟开关
CD40257
21数据选择器
CD4512
八路数据选择器 *
CD4529
双四路/单八路模拟开关
CD4539
双四路数据选择器
CD4551
2通道模拟多路传输
**********************************************************************
运算电路
CD4008 4
位超前进位全加器 *
CD4019
四与或选择器【Qn=(An*Ka)+(Bn*Kb)
CD4527 BCD
比例乘法器
CD4032
三路串联加法器
CD4038
三路串联加法器(负逻辑)
CD4063
四位量级比较器
CD4070
2输入异或门 *
CD4585 4
位数值比较器 *
CD4089 4
位二进制比例乘法器 *
CD40101 9
位奇偶发生器/校验器
CD4527 BCD
比例乘法器 *
CD4531 12
位奇偶数
CD4559
逐次近似值码器
CD4560 “N”BCD
加法器
CD4561 “9”
求补器
CD4581 4
位算术逻辑单元
CD4582
超前进位发生器
CD4585 4
位数值比较器
**********************************************************************
存储器
CD4049 4×8位随机存取存储器
CD4505 64×1
RAM
CD4537 256×1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CD4552 256
RAM
**********************************************************************
特殊电路
CD4046
锁相环集成电路 *
CD4532 8
位优先编码器 *
CD4500
工业控制单元
CD4566
工业时基发生器
CD4573
可预置运算放大器
CD4574
比较器、线性、双对双运放
CD4575
双/双预置运放/比较器
CD4597 8
位总线相容计数/锁存器
CD4598 8
位总线相容可建地址锁存器
**********************************************************************

网友:
最好74系列的PDF文档整个压缩文件传到论坛供大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