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准备DIY一块带下载器的430开发板,参与的报名

楼主:
我最近准备DIY一块带下载器的430开发板,参与的报名,大家把需要的资源都报一下,我好做在板子上

网友:
最好板子做的小,但可以用资源多。比如串口,SPI,I2C等等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想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我可不可以也报名参加啊?

网友:
都可以报名,我把板子做好了就提供团购:D :D :D

网友:
报名参加

网友:
没多少人有兴趣啊:(

网友:
报名的啊!!!!!!!

网友:
想报名,提供核心板,io口引出就行了

网友:
建议有IR的发送和接收,可以自己写code
配上keyboard可以控制不少电器

而且发一些特殊的code,还可以让一些家电进工程模式或者工厂模式

网友:
我也报名。
我觉得 加上sd卡吧。sd卡座也不贵,虽然占空间 但可以玩玩文件系统 也是不错的。
可以做一个类似shell的东东 ,蛮好玩的。
如果可以的话 把仿真器也一起做上吧,支持插入usb就可以仿真调试下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坐下来成本就不低了,我的初衷是做一个低成本的开发板

网友:
 我能不能报名的啊

各个IO口引出来,我觉着JTAG口,串口,键盘,LED,再来几个数码管就可以了

呵呵,要是能在附上一小块的像简易焊接板模块就好了

网友:
我也报下,支持下

网友:
回复:
回复 网友A:
这样坐下来成本就不低了,我的初衷是做一个低成本的开发板

面向对象:??
对于想要学习的人(初次接触MSP430)来说,那么他还是需要去购买仿真器的(或者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从客户角度来说,是一样的。
对于有仿真器的人来说,那么应该也有相应的板子吧??

其实各单片机都差不多的,C8051的,AVR的等性能都是差不多的,无非就是外设多些,ram与flash的不同,AD的分辨率不同,更多的外设如usb等,楼主有那么多的板子,建议楼主分类给总结下好吗?各CPU的资源情况,以及价格,这样在做方案时很有比较的。
其他的我认为更重要的 是思想!解决问题的思想更为重要吧。当底层的寄存器设置好后,就是上层应用啦。

乱写了,楼主莫怪。

网友:
建议:
搞个应用层丰富的或者带具体应用的开发板吧。
比如加上AD9851做DDS,加个VS1003和SD卡可以播放MP3,留出1602的接口。这样,可以分焊不同的芯片卖不同的价格。可以焊 也可以不焊 嘛!也可以卖单板,让玩家自由发挥。
我前些天用C8051F340做了这样的一个小板子,带AD9851,VS1003+SD卡,1602,USB当然还有串口以及按键与led指示灯。上位机程序用QT写了个简单的通过串口设置DDS频率的小软件。还是很方便的。
相关的例程更为重要的,包括底层的以及整个工程的。现在看有些卖开发板的,只提供底层测试代码,而且只是为了测试而已,比如串口的不用中断收发,我认为这样不好。能提供较优质的代码或许更好些。

网友:
什么时候能有板子啊??
关注中。。。

网友:
行为可嘉,多多努力

网友:
看来不用DIY了,直接找SOSO要一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