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分类,你觉得哪个分类是必须的?

楼主:
大家觉得哪个分类应该在单片机版块,可多选。

尤其是工具软件 教程共享 技术文档 是否有必要合并为资料下载?

大家在使用时,习惯什么分类?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6 项 ) , 共有 35 人参与投票
20.22% (18)
7.87% (7)
6.74% (6)
11.24% (10)
34.83% (31)
19.10% (17)

网友:
觉得教程和技术文档应该合并吧

网友:
工具软件 教程共享 技术文档很有必要合并为资料下载!

工具软件 教程共享 技术文档很有必要合并为资料下载!最好有一些授权代理商的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网友:
挖到新币了,不来顶一个~

个人认为既然按照技术分类了,作为硬件的配套支持,软件工具基本就是固定的,变化的很少。而且但从软件考虑的话,现在的集成开发环境太过,分类过细也不好。

教程和技术文档实则是一类的,都是用来入门的。上面有一些基本的例子。还有芯片的介绍什么的。

网友:
那好 咱们就暂定 原创文章 随便聊聊 资料下载 和 紧急求助

网友:
回去做一下调整 :)

网友:
大家在回答紧急救助的时候,可以把有些重要自己以为很实用的技术文档一起发过去,让大家参考

网友:
感觉教程归类到技术文档里吧。随便聊聊是什么呢?不如来个学术探讨。原创文章、技术文档、工具软件、紧急求助、学术探讨。个人感觉。

网友:
这些属于应用笔记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合并。
合并的方式我觉得可以有两种思路:
1 每一种单片机(比如51,比如AVR什么的。)可以每一个下设一个版块集中放这些东西;
2 每一个不同项目,比如 技术文档,比如工具软件,应该各自设立一个,但不再针对单片机种类分开设置。
这个考虑是,如果在项目分得比较细致的情况下,方便收集资料的人——我是出于我个人寻找资料过程中的经验,觉得如果这样分,其实会提高资料搜索效率。

网友:
紧急求助我觉得是必须的,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定位和解决问题!~

网友:
其实这几项都还OK了。。。这几项的多少不影响什么的。。大家有兴趣哪块就上哪块。
我觉得存在就要有存在的价值吧。。。大家都顶就OK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