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添加元件库是报错file is not recognized

楼主:
请问我用的是Windows7的系统装了protel99se后添加元件库是报错file is not recognized 好像Windows7不兼容protel99se软件,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一种pcb设计软件兼容windws7系统的。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还是用WINDOWNS XP 算了,在WINDOWS XP 系统下可以安装PROTEL99SE 的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win7安装protel 99 se时只需更改2步,就能用了

1:首先更改windows下的原理图库程序和封装库,百度上能收到。

2:再就是画封装时,自己添加几十空白封装,以后就在那里面画,就能用了。说的可能不是很明白,可以到我的博客里。里面有更为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