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长只能为1?

楼主:
顶层模块为——

module ramout(
input          clkin,
input   [7:0]  addr_read,
output  [11:0] data_read );

reg  [ 7:0] cnt;
reg  [ 1:0] status;

reg  [ 7:0] addr;
reg  [15:0] din;
wire [15:0] dout;
reg        we;

paremeter step = 16'd1; //只要不是1就报错

parameter size1 = 8‘d166;

assign data_read = dout[11:0];

ram1 ram11(.addr(addr),
    .clk(clkin),
    .din(din),
    .dout(dout),
    .we(we)
   );

always@(negedge clkin)
if(cnt != size1) cnt <= cnt + 8'd1;

always@(negedge clkin)
if(cnt < 8'd6)     status <= 2'd0;
else if(cnt != size1) begin
      status <= 2'd1;
    we     <= 1'b1;
    din    <= din + 16'd1;

    addr   <= addr + 8'd1;      end
else   begin status <= 2'd2;
      we     <= 1'b0;     end

always@(negedge clkin)
if(status == 2'd2 && addr_read < size1)   addr  <= addr_read;

endmodule

step为1时不报错,为2或3就报错——

ERROR: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myad> on signal <Mcount_addr_cy<0>>
ERROR: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myad> on signal <Mcount_addr2>
ERROR: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myad> on signal <Mcount_addr4>
ERROR: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myad> on signal <Mcount_addr6>
ERROR: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myad> on signal <Mcount_addr8>
ERROR: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myad> on signal <Mcount_addr10>
ERROR: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myad> on signal <Mcount_addr12>
ERROR: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myad> on signal <Mcount_addr14>

我的片上存储器的宽度为16位,深度为256。

为什么?

先谢过!

网友:
1.文件名与模块块名不一致;

2.Mcount_addr在文件中没发现。

疑问:你的错误是不是对应程序代码产生的哦?

网友:
问题找到了

在两个always语句操作了同一个变量addr。合并即可。

好几个月前就犯了这么一个错误。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