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红外传输

楼主:
最近在搞山东省电子设计大赛,遇到需要使用红外的题目,但是自己不懂,没用过。。。

所以向大家求助:

求助51单片机红外发射和接收的电路图!

网友:
有专门的红外发射头和接收装置呀,发射的就是遥控器啊,红外遥控器,比如电视机的遥控器,接收就是一个三个脚的芯片,电路很简单的,解码放大为一体的红外接收头,网上这方面的电路应该很多呀

网友:
这个真的很简单,我原来做过的,但是现在没现成的图了。。。就是一个I/O驱动一个,或两个三极管,在推动一个红外发射管。或是直接使用一体发射管。。原来的图实在找不到了。。

网友:
谢谢。。。

网上我搜了很多图,但是我手头上没有遥控器,所以只有自制一个,但是38khz的波形一直出不来!!!想找模块, 但是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我搜了很多图,但是我手头上没有遥控器,所以只有自制一个,但是38khz的波形一直出不来!!!想找模块, 但是没找到

仅仅是红外遥控的话,可以买个CD遥控器之类的,用红外一体接收头解码即可。

网友:
红外一体接受头直接和接收单片机相连,发射单片机 用一个 IO和三极管驱动一个红外发光管,单片机产生38k的信号,
电路很简单的,一般四五米是没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