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不懂

楼主:
Hello,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counter/timer with resolution in the range of ~500ps. Is there any commercial product available?

Thanks!
要找个计数器或者时间测量计数器, 精度PS级,有这方面器件吗?

网友:
这个不是特别了解  帮顶 大家来帮忙看看吧

网友:
好似没,上单片机得

网友:
单片机上的晶振都还没有到ps级咧

网友A:
 要想在一个周期内精确测出皮秒级是不易,但如果被测信号是稳定的时钟的话,用高速予分频器+计数器大概还是可行的:

 ● MC12095_(2.5GHz, ÷2,4):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MC12095-D.PDF

 ● MB506_(2.4GHz, ÷64-256):http://www.qsl.net/n9zia/900/mb506.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在一个周期内精确测出皮秒级是不易,但如果被测信号是稳定的时钟的话,用高速予分频器+计数器大概还是可行的: ● MC12095_(2.5GHz, ÷2,4):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MC12095-D.PDF   ...

感谢仙猫细心回答,成不成我看看。

网友:
xianmao 两个链接打不开

网友:
我的可以打开 给你上传吧

网友:
我的信号不是周期信号,无法分频。所以分频器方案还想不通,

谢谢SOSO

网友:
信号是每隔PS级的触发信号,没有时间长度的冲击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