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DXP 2004的问题

楼主:
原本有个已经设计好的PCB,没错误和警告。后来需要加多了些功能上去,载入了一些新的元器件,这时问题来了,全部元器件都报警,忽略报警后,一旦移动了其中一个元器件也会报警,请问怎么解决呢,Design Rule Check 是通过的,没错误。

网友:
你新的元件封装必须先加入PCB图中,再掉网表

网友:
新元件封装PCB库里有,元件封装跟库里封装也是一样的。
或者您可以说清楚一些吗,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
你PCB里不改了元件吗,先把元件封装放入PCB

再调网络表,这样就连上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