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generate的用法(genvar)

楼主:
有没有见过这种用法的
wire [1:0] a, b, c;

   parameter PW = 2;

  //assign c[1:1] = a ^ b;

  generate
genvar i;
      for(i=0; i <= 1;i = i+1)begin : geniiii
         assign c[ i : i ]
     = (  (a ^ ( (b /*+ i[PW-1:0]*/) & {PW{1'b1}} ) ) == {1'b1, {PW-1{1'b0}}}   );
     end
  endgenerate

赋值语句中i[PW-1:0],i作为genvar定义变量,还能这样用?ise无法综合。

网友:
verilog 语法中,ISE软件不能综合for 循环语句和generate 语句的。如果使用VHDL语句,综合器可以综合GENERATE语句和FOR 0----LOOP语句的

网友:
for 是可以综合的,要求:
1.循环次数确定
2.循环次数<64

网友:
for 在VERILOG中是不能综合的,VHLD 可以综合, 但写法不是C语言这种表现方法

而是

for i in 0 to 9 LOOP

 需要的语句;

END LOOP

上面的语句等价于

产生上面的语句9分, 依次放在这个进程中!

网友:
沙发,谁说for不能综合的?只要是有限可确定的循环就可以综合,如下例逻辑复制:

    genvar  i;

    generate

        for(i = 0; i < 240; i = i + 1)

        begin : pin_loop

            pin_inout   pin_inout_inst(

                .indat          (   dat_in       ),

                .indir          (   io_dir       ),

                .outdat         (   io_out       ),

                .outdatin       (   dat_out      )

            );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瞎扯,我的ise就可以综合!

网友:
可以综合的,综合选项没设置对吧,generate是Verilog-2001的语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话说  可以被综合

网友:
综合是可以综合,是不是你预期的意思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综合的,别被人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