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2配置位的问题

楼主:
最近要用PIC16F882做一个项目,再看手册的时候发现它的配置位有两个寄存器CONFIG1和CONFIG2,那我是否要写成这样:
——CONFIG1(0xXXXX);
——CONFIG2(0xXXXX);
我是用C写的,请各位解答一下

网友:
什么时候列出pic的专版了啊,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经常光顾pic单片机的部分的。哈哈

配置位应该不需要解释是什么了吧!

前面是2个下横岗__,一般是16位。都是代码保护、看门狗,晶振之类的,去下个pdf里面都会详细介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最近刚刚在进行部分的调整 看看楼主的问题吧 呵呵

网友:
楼主,这个config主要是对你的单片机的初始情况进行设置 比如晶振频率和晶振方式。对他的设置我用过873,

网友:
回复 楼上三位

我知道config主要是对单片机的初始情况进行设置的,在877A中配置位只有一个寄存器,只要用

__CONFIG(0xXXXX);

进行设置就可以了,但是882有两个寄存器,我按照芯片手册上用

 __CONFIG1(0xXXXX);

__CONFIG2(0xXXXX);

进行设置,但是编译无法通过,我用的是PICC9.7。要怎么写才能编译通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示什么 没有寄存器定义还是定义错误  如果是前者 建议你找到h文件看看里面有没有config的定义  后者的话就需要检查变量赋值,建议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