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压敏电阻,自恢复保险丝,温度传感器-华巨电子

楼主:
华巨电子(http://www.sinochip.net)是国内较早从事热敏电阻压敏电阻CDS光敏电阻自恢复保险丝过流保护片SMD贴片保险丝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PT100温度传感器瓷片电容开发与生产厂家。

网友:
热敏电阻,NTC热敏电阻,PTC热敏电阻-华巨电子

热敏电阻,NTC热敏电阻,PTC热敏电阻-华巨电子

华巨电子是国内最大的知名热敏电阻生产厂商之一,热敏电阻器是敏感元件的一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热敏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敏感,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电阻值。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它们同属于半导体器件。根据NTC热敏电阻的特性主要用作开机防浪涌,温度测量,温度补偿,等应用领域,PTC热敏电阻根据其特性,主要用作过流保护(自恢复保险丝),过热保护,温度测量,温度补偿等应用场合。
更多型号请登录:
NTC热敏电阻:http://www.sinochip.net/product.htm
PTC热敏电阻:http://www.sinochip.net/productptc.htm
压敏电阻:http://www.sinochip.net/productmyg.htm
静电防护ESD压敏电阻:http://www.sinochip.net/esd.htm
低容压敏电阻http://www.sinochip.net/lowesd.htm
自恢复保险丝:http://www.sinochip.net/productwh.htm
自恢复保险丝:http://www.sinochip.net/product_wh.htm
贴片保险丝:http://www.sinochip.net/smdfuse.htm

网站主页:http://www.sinochip.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