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risWare光盘里的SD卡程序有问题

楼主:
我把StellarisWare光盘里的SD卡程序下到LM3S8962的板上,然后再串口调试助手给它发命令"help"可是一直都没有回应啊!
串口助手上的显示的
SD Card Example Program
Type 'help' for help.

/> help

发了 help  或者是 h  、 ? 这些都没有回应啊?
我用的就是光盘里面的原程序,没有改动过!

网友:
你还是先把程序看懂,不要急着调试成功.

光盘里的程序要慎用.我不知道,你那边具体什么现象?你有截图吗,发给我看一下.我手头上没有SD 卡,否则我是可以测试一下的.

网友:
你还是先把程序看懂,不要急着调试成功.

我的联系方式 QQ 1246696660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刚格式化为FAT 16的SD卡试一下。

网友:
嗯,要先格式化你的SD卡,我光盘里的事例程序是有用的。还有就是,串口助手也可能有问题,我曾经给就被困扰过,换个串口工具试试~

网友:
需要发送附加为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