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ultisim11中方波电压怎么设置为+-0.5V,谢谢!

楼主:
请问multisim11中方波电压怎么设置为+-0.5V,谢谢!

网友:
直接打字,打不进去么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模拟软件有支持 windos7 64位的不 谢谢如知道的朋友发个站内信,或者在这里指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知道了使用信号源,那么在信号源的属性栏里修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