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e ,求助

楼主:
最近调试一段程序,synthesize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implement的时候,出现如下warning
WARNING:NgdBuild:1012 - The constraint <NET "ld_out[1]" LOC = P15;>

[top.ucf(49)] is overridden on the design object XLXI_2/ld_out<1> by the

constraint <NET "test[1]" LOC = N1;> [top.ucf(74)].

一查io配置才知道,ise改变了我的管教配置!

这些管脚有的目前没什么用,有的目前是和其他的一个管脚状态一直相同,但是对于我目前的测试都是有用的!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能够让ise不要改我的管教配置?

还有,一些信号没有改变,所以ise将其优化到地上后者是vcc上,能否不对这些管教进行优化?

呵呵,请指教!

网友:
需要从电路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输入和输出是对应的,如果只输入无输出,或者无输入有输出

都是冗余电路,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当然是会被优化的

网友:
软件一般是不改变配置的。只有这种情况,软件需要修改你的配置:

1。 你使用IO脚是FPGA 芯片的特殊管脚,需要做配置用;

2。 你使用IO脚在FPGA芯片的专用接口管脚,需要用做专用接口时序。

网友:
设置optimize呗,别让ISE瞎优化

不用的管脚最好设置成高阻输出,免得外部连有其他的电路的时候,意外烧毁FPGA IO 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