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中NMOS的使用方法可以吗

楼主:
从网上下载的一篇文章,原文对电路图的介绍“为实现快速 PWM 充电方式,电路采用并联充、 放电的拓扑结构,即充电控制管 M1 和放电控制管 M2 与蓄电池采用并联方式,在选择开关管时要综合考虑太阳能电池和负载的功率,以及可靠性和带载能力等因素,故选用 IRFZ44 型 MOS作为开关管,能得到较好的效果。”

我想请问下,当M1导通时,不就是太阳能电池短路了吗?

因为此图中时用PWM控制NMOS的,M1关断时电路我知道没问题,但是M1导通时,太阳能电池的电流不是就全部从NMOS流过了吗?(我觉得发表的文章应该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错误吧?)如果这么修改一下,把AB部分换到红线的地方,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导通时就直接充电,关断时电路几乎没有电流。求解!

网友:
有SBD1电池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但是原文中是这样说的“单片机RB6口输出驱动信号,在 R14 和光耦U121 的作用下将控制信号耦合到光耦U122 侧,再由U122 和 R3 组成的集电极输出电路驱动充电控制管 M1 导通,短路太阳能电池;反之,M1 关断,太阳能电池对蓄电池充电。如此循环工作,在蓄电池端就形成了占空比较小的 PWM 脉冲信号,实现对蓄电池以较小的电流进行预充电”
那么当M1导通时其中不就会通过很大的电流吗?这样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