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因项目原因要第一次自己绘制PCB,到底能不能用自动布线呢?

楼主:
   我在为学校制作赛普林斯PSOC 3的一款开发板,原理图设计好了,使用的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6.9,在这里要向有经验的大虾请教了,到底要不要使用自动布线这个功能呢,有的说布局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有的说不能用,我尝试使用了下,感觉效果还不错,不知道大虾们的使用经验是?还有请各位大虾多给点意见,初次画板,心里没底

网友:
一般是手动布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从来没有用过自动布线的,简单的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特殊线需要你特殊处理自动布线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
对,简单和要求低的可以,复杂的还是靠自己吧

网友:
一般推荐手动布线的,

网友:
不要自动布线

不是不推荐,根本就是不能,国内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是自动布线高手,如果一块板子设置好了自动布线的规则,那么说明他手工布线的功夫也是非常强的,楼主还没毕业,更别说有这方面的经验了,踏踏实实的手工走线吧

网友:
自动布线  线少还行

线多的话,你自动走完了之后还得自己改,跟重新布没什么区别

网友:
我懂了···手动布就好了···

网友:
强烈反对自动布线

网友:
楼主可以把板子发上来看看,到底复杂不?

如果图省事,可以把一些关键的线自己手动布一下

网友:
我是从来不用自动布线的,自动布线那是一些人想偷懒找的接口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软件,我的建议不要自动布线!稍微复杂的系统,自动的效果很差!

网友:
布线真是麻烦,自动布线,不考虑成本大小还行。自己布线实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