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T型反相放大电路输出波形为什么不以X轴对称?

楼主:
请问这个T型反相放大电路输出波形为什么不以X轴对称?

网友:
把电阻都减小100倍,选10k和102欧的,就得到你想要的波形了
你可以在“2”处也接上示波器看看,有相移
至于为何电阻值过大会产生偏移,还有这个相移,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