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小工具,总线直通车,bus pirate

楼主:
网上看到一个老外做的有趣的小工具,bus pirate,就是利用PC做控制台,通过一个PIC单片机板子,模拟输出各种常用的单片机总线信号,比如I2C,SPI,1WIRE等等,这样就可以对常用的各种总线接口的芯片进行直接操作,不需要利用单片机编程序的麻烦了。

软件界面是命令行的,熟悉后操作起来还比较方便,这样能够灵活的输入信号,比如起始动作,读数据,写数据,终止动作等等,真挺有才的。呵呵。

先尝了鲜,试验了一个I2C,还有一个18b20的操作,慢慢再试SPI等其他的。

第一个是I2C,可以设定速度,自动查找I2C器件的地址。完全模拟的24C02的读命令,"[","]"分别是START和STOP,还有24c02的0xA0等等就不用说了,熟悉I2C命令的都知道,呵呵。读出的字节可以看到 C0 25 09 81 38 01 00 00

第二个试验了一个18b20,读取ROM温度,也是用的 0xCC 0x44 0xCC 0xBE的命令,读了9个字节,D8 01 4B 46 7F FF 08 10 6B,根据18b20的ROM定义,前两个字节就是温度 0x01D8,温度大概是29C左右了。

网友:
LZ是不是想做一个啊

支持支持!!

网友:
好东西啊,建议楼主做个出来

网友:
貌似见人买过一个德国货,只可以透过电脑直接对I2C动作,可以接收可以发送
还挺贵的

网友:
主要是USB的速度要快才行,我感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在电脑上编程无法做到精确延时

网友:
这个就是我做了试用的,感觉很好啊。上面的读写24c02,18b20都是我自己经历的啊,呵呵。等我有时间把其他的SPI等都放上来了。

另外,楼上的朋友,这个板子上有的PIC单片机,因此能发出I2C SPI 等各种协议,PC只是控制和显示,这样说就清楚了吧。

网友:
不错的东西,楼主的店铺卖100来块,用得着的时候还挺方便的~

网友:
确实不错,建议大家来DIY一个

网友:
这个东西感觉不错啊!

网友:
呵呵,这样思路的工具,还是挺少见的。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http://shop5997887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