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E11添加周期时序约束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9-26):
关于ISE11添加周期时序约束的问题,求助!
ISE11里面如何判定一个网线是时钟的?、
貌似要加一个IBUFG才能被判定为时钟网线
否则不被认为是时钟
周期约束根本加不上去
但IBUFG数目有限
用完了怎么办
请高手指导一下
时钟
网线
如何

网友A:
ISE 软件,对于全局时钟、复位信号都有加IBUFG ,软件才认为是全局时钟信号、复位信号。IBUFG 不是需要很多很多,有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