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门控时钟综合

楼主:
请问门控时钟在编写代码时用的是哪种形式啊?
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enable)
      out<= in;
    else
      out <= out;

2.
  assign ckg = enable?clk:0;
   always @(posedge ckg)
  .....

我用第一种形式的可以综合成latch based门控的,用第二种怎么就综合不出来呢,还是与门形式的

网友:
第一种写法:是标准的锁存器写法;

第二种写法:把时钟信号与一个电平信号进行逻辑与,然后去除法其他电路。这样写法就是用门控时钟驱动电路,容易产生冒险和竞争,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