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997 FLASH

楼主:
大家好....

我在弄LM3S9997

可是下载不了程序。。

引用图片

下面的资料。可能发现看不问题。。觉得哪里可能有问题就说说吧。。我改的

希望过来人教教我。。还有就是读到了芯片的ID以及ROM的ID ,是不是就说明片子还是好的呢?

LM3S9997
仿真器是LM-LINK V1.00
软件版本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v5.11.32K Kickstart Edition

linker--config-配置文件是8962开发板的:安装软件\Stellaris外设驱动库(快速安装)\IAR(5.11)\ARM\config\Luminary\LM3S.icf

芯片型号选了那个LM3SX9XX
电路:VDD。AVDD都接3.3
VDDC接LDO。。且1UF到地。。
GND.AGND都接地
每个电源输入口都104到地
___  ____
HIB和wake接了上拉电阻。。
晶振10M 接了两个15P到地
JTAG的左边数据口都接了上拉
复位电路时10K和4.7UF做的

下面是下载失败 进入调试的警告错误信息.:

Sun Sep 26 16:23:56 2010: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x64k.mac
Sun Sep 26 16:23:58 2010: JTAG Speed is set to: 100 kHz
Sun Sep 26 16:23:58 2010: JTAG IDCODE      = 0x4BA00477
Sun Sep 26 16:23:58 2010: AHB-AP ID        = 0x24770011
Sun Sep 26 16:23:58 2010: AHB-AP ROM       = 0xE00FF003
Sun Sep 26 16:23:58 2010: ROM Component ID = 0xB105100D
Sun Sep 26 16:23:58 2010: Device ID        = 0x00000000 ()
Sun Sep 26 16:23:59 2010: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Sep 26 16:23:59 2010: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Sep 26 16:23:59 2010: Turning off watchdog
Sun Sep 26 16:24:02 2010: 3820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1.17 Kbytes/sec)
Sun Sep 26 16:24:02 2010: Loaded debuge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0 Kickstart\ARM\config\flashloader\Luminary\FlashLM3Sxxxx64k.out
Sun Sep 26 16:24:02 2010: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Sep 26 16:24:02 2010: Target reset
Sun Sep 26 16:24:09 2010: Program exit reached.
Sun Sep 26 16:24:09 2010: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Sep 26 16:24:11 2010: 1268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and verified (0.14 Kbytes/sec)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01,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01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04, target byte: 0x99, byte in file: 0x9D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05, target byte: 0x0B, byte in file: 0x04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07, target byte: 0x01, byte in file: 0x00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08, target byte: 0xE1, byte in file: 0xD1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09, target byte: 0x0B, byte in file: 0x04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0B, target byte: 0x01, byte in file: 0x00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0C, target byte: 0xE3, byte in file: 0xD5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0D, target byte: 0x0B, byte in file: 0x04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0F, target byte: 0x01, byte in file: 0x00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10, target byte: 0x12, byte in file: 0xD9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11, target byte: 0x01, byte in file: 0x04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14, target byte: 0xD0, byte in file: 0xD9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15, target byte: 0x08, byte in file: 0x04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17, target byte: 0x01, byte in file: 0x00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18, target byte: 0xC0, byte in file: 0xD9

200条这样的 错误。。。。。。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EB, target byte: 0x01, byte in file: 0x00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EC, target byte: 0x15, byte in file: 0xD9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ED, target byte: 0x0C, byte in file: 0x04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000000EF, target byte: 0x01, byte in file: 0x00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Too many verify errors, only the first 200 are displayed
Sun Sep 26 16:24:11 2010: Warning: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see Log Window
Sun Sep 26 16:24:11 2010: Loaded debuge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8962\实验例程\IAR5.11实验例程\chapter2\Debug\Exe\chapter3.out
Sun Sep 26 16:24:12 2010: Software reset was performed
Sun Sep 26 16:24:12 2010: Target reset

网友:
特高级呀。。。
   LM3S9997。。。。

网友:
看看芯片被锁没有。。。

网友:
我想我知道。。。

网友:
我刚弄的时候 也是这个问题,
不是解决办法的办法就是  用TI提供的仿真器就行了

如果你偏要用别的仿真器的话。。

写起来有点复杂呢。。。

先要改下仿真器的复位方式,然后指定一个宏文件。。软件复位,而不能用硬件复位

在新版的 勘误表里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C3版本的芯片吧,

我这个宏文件是C3版本的

网友:
到TI下个最新的开发包试试,我手里的9997还没有用过,应该和9B96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