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应急灯资料规整

楼主:
我的原理图,大家看看吧。提点意见!电池管理部分的参数设置我没仔细看,懂的帮忙看一下

工程文件

网友:
考虑到产品实现时间,可以去掉莫斯电码就,还是集中考虑应急灯核心功能的实时。RS232通信、单片机控制皆可省去,不建议使用MAX17005B,该芯片比较复杂,且将要停产。

网友:
样板焊好了

今天中午样板来了,下午偷偷的焊好了。当然还有两个件没有,还得再找找才能看成果!:$ 后悔当时偷懒没再选一个充电的片子,17005太难焊了。还不知道能不能用呢,因为在单位,没图给大家看了。改天再晒

网友:
谁陪我哭

今天弄了一下,把两个样片全烧了 。PWM应该能直接接一个电平吧?资料上说那个管脚才电压能到6V,我接的才3.7V啊。怎么就烧了呢,灯闪都没闪两个片子就没了:(

谁再帮我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