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该如何计算总功率?

楼主:
 一条生产线,用到多个200W和400W的电机,由于通用和经济的考虑变频器全都用750W的,请问这条生产线根据什么计算总功率?

网友:
肯定是根据电机计算功率啥,变频器750KW 只是表示他具有这么能力,而不是他一上电就消耗这么大的功率。

有这些电机都是变频运行,所以电机也不能满负荷来计算,只能粗略根据电机运行的频率与电机功率关系,模糊计算电机的消耗的功率,从而计算生产线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