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最小系统

楼主:
没申请到开发板的,可以看看avr16的最小系统,用万能板自己焊一个

网友:
看了以后下载了留个言,大家多交流啊

网友:
论坛里我有发原理图的,你可以参照着来做。先做最小系统出来,就是供电、下载口、引脚外设出来就好了,其他的等你的最小系统跑起来了再做外围电路。串口必须有,只要弄个232超级简单的,矩阵键盘也没有什么问题,数码管可能麻烦些,但是不是很难的,其他外围按照器件手册的典型电路就OK了

网友:
mega16我都是自己焊接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