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ways的使用问题

楼主:
当always块中的语句还没有执行完,而又出现触发该块的条件时,仿真器是怎么样处理的?在实际逻辑电路中又是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

网友:
always 语句不像C语言函数那样,跟语句都少有关;always 语句触发条件一满足,就顺序执行always内的语句,其最大延时就是组合逻辑的带来的器件延时。

如果always 正在执行语句,其触发条件又满足了。说明两个问题:

第1个: 你的设计没有充分实际情况;

第2个: always触发没有用系统时钟触发

网友:
弱弱的小弟弟

弱弱的小弟弟

网友:
说的太好了饿

网友:
always语句中,一满足触发条件就会马上触发。可以参考2楼的,用时钟边沿触发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