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中算法讨论

楼主:
大家在做嵌入式的时候都用了了哪些算法呢?
比如:卡尔曼,PID,最小二乘法等等!

网友:
  此帖必火

其实我用的算法只有  平均滤波;
高级点用 滑动平均滤波

===================================

网友:
一个也没有到

网友:
多次采样,取平均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简单的数据采集中用的比较多,因为复杂的算法费时费力
但是在有的地方需要我们大量的做统计,做滤波所以算法很重要
比如做过机器人、四轴飞行器、辅助导航 等等对算法要求高一点
如果大家的好的算法可以共享一下,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滤波算法、效验算法、分析预测算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