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verilog中对inout信号的处理

楼主:
1、inout端口不能被赋值为reg型,因此,不能用于always语句中。

2、if等条件语句只能用于initial语句及always语句。

3、因此,对于inout端口的逻辑判断,要用到?:条件表达式,来控制高阻的赋值

4、需要有一个中转的寄存器,这样,在always语句中,才可以将输入的信号赋给输出(用inout代替纯output)

5、高阻态不要用于芯片内部,应该用逻辑引到引脚处,然后用高阻来实现。

举个例子  input  db2;

          output db1;

          inout  db;

          input  le;

          input clk;

          //le为控制信号,1时,将db的值赋给db1,0时,将db2的值赋值个db

          reg db_reg;

          assign db = (le)? 1'bz : db_reg;

          always @ (posedge clk)begin

          if(le)

          db1 <= db;

          else

          db_reg <=db2;

          end

          我也试了一下,下面这种组合逻辑在RTL视图中,也是可以实现的

          assign db = (le)? 1'bz : db2;
          assign db1 = (le)? db: db1;

         此外,当inout信号作为输入时,在测试代码的初始化赋值中,应该 force db=1,用这种赋值的方式,否则由于db相当于是wire型,正常的赋值会被报错的。(再用force赋值的时候,必须要用=)。

          在调用模块进行仿真时,输入信号要为reg 类型,输出信号要为wire

网友:
基础题,其实最关键的用法:

INOUT 是常用总线的操作。这是最难的

INOUT 在和总线通信时,最关键的是在操作时,在除正常的输入输出操作外,一定要对总线赋值高阻,释放总线,否则引起错误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的时候好像是看不到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