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灯设计的几点建议

楼主:
关于应急灯设计,给大家几点参考建议:

      对于LED应急灯,设计之前应明确几点基本功能.

     1:根据壳体情况,如果是便携的应急灯,实际上就是一个可充电手电筒,以下按固定应急灯功能讨论.

     2:固定应急灯在非应急情况下---一般是指电网电源正常情况下,电网电源给应急灯内部的电池充电.

       在应急状态下---电网无电,通过有电无电的判断开关启动应急灯发光,对于本应用是LED灯点亮.

     3:根据以上的前提,实际需要两个电路,一个是电池管理电路,一个是LED驱动电路.前者负责对电池充电管理,

        后者负责对LED驱动和对电池放电管理.

     4:电池管理电路是从电网电源转换过来的充电电路,AC-DC后应该输出是恒流限压电路,充电电流和电压上限全部要根据

        所采用电池参数,如果是串联锂电池,则还要考虑电池的均压措施.尽量使电池使用寿命更长.

     5:LED驱动电路,也是DC-DC的恒流源设计,其输出电流根据LED灯的需求,并也有欠压保护,在这里,建议大家不要采用BOOST结构,因为BOOST结构当驱动的LED总正向压降在低于输入电源电压时会失去控制.最好采用BUCK结构,除了常规的输出过压保护必须有之外,必须考虑输入欠压保护,即当电池电压下降到一定电压时,LED驱动停止工作,以避免电池深度放电.

     6:对于本次DIY,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建议大家设计时一定要了解好自己设计电路和其他接口电路的关系,这样到最后才能连接起来调试,至少完成基本功能.

     7:潜在危险:   如果没有LED输出过压保护则有可能击穿LED,而且开路输出时输出电压会很高,有危险.

                          如果没有电池充电过压保护,则电池充电有有可能过冲引起电池爆炸,资料说带有电池保护板,应该搞清楚该保护板的具体功能.

                          如果没有LED驱动电路的欠压保护,则可能对电池过度放电.

     8:电池输出电压为13V左右,如果要做BUCK,则LED串联可能最多一串3只,要获得足够的流明,则可考虑采用LED阵列,但最好在各串之间有一定的均流措施,或每串用一个LED驱动,独立驱动.

           以上是暂时考虑到的,供大家参考,说的不合适的希望大家讨论交流,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rockyltp